sew减速机参数T/b和 Vb和IM分别 表示什么意思,请教

楼主(2010-07-26):
(图片)

楼主:
回复 楼主:

    已经询问sew技术人员,T/b为减速电机的接线盒方位,从电机风扇端看接线盒在上为270度,下为90度,左为180,右为0度,Vb代表减速电机的刹车电压有220V和380V,2种选择(一般220V,根据现场电源而定,但刹车力矩大小有差异),IM代表减速电机安装方式,如S类(斜齿轮-涡轮涡杠类),有M1和M3 脚座水平朝上和水平朝下,M2和M4,脚座直立朝左和朝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