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床主轴被骨架油封磨出深槽快速修复

楼主(2010-07-26):
公司有6台上海机床厂的外圆磨床,由于是全年24小时工作制,主轴砂轮端3年左右就是多次更换骨架油封位置最后也可磨出多条4到6毫米深的槽,直到漏油严重为止更换主轴。尝试过用电焊堆焊车削,但主轴跳动达到0.02mm以上,如果再精磨主轴配轴瓦,小地方没有高精度磨床费用也较高。后来采用市场上可买到的双管通用快干环氧树脂胶配上还原铁粉,比例五十对五十,夹持在车床上用最低的档转动,涂上配好的胶粘物高出轴表面旋转3小时后凝固,再用磨床修磨平就可以了。一般可以用3到5年。

网友(2013-10-01):
方法值得大家学习。
6 B: m: ?# S3 R* t可是也说明我们国产主轴的质量是不过关的。

网友:
原来还原铁粉还有这种用途

网友(2014-04-03):
请问这种胶配还原铁粉修复的轴现在使用情况如何,能否耐高温?

网友(2014-05-12):
现在上海机床厂的外圆磨床都这样 新买的磨床半年没到就磨出深沟了

网友:
我们厂里面的减速机轴颈也存在这样的情况,特别是使用艾志的骨架油封,磨起环槽的几率更大。你这种方法可以试着在车间小范围试验。尤其对轴颈不适合对焊处理的地方。

网友:
现在可以买到专用的金属修补剂的啊。

网友:
楼上的能说说专用金属修补剂的型号吗?

网友:
好办法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长期运行后,密封将轴磨出沟槽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与进口还是国产的设备无关。楼主的方法倒是一个不错的思路。

网友(2015-03-24):
学习了  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