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零件冲压折弯模结构设计

楼主(2010-07-27):
求助,接到公司任务,要求设计一套小零件冲压折弯模,要求如下:
1.折弯成型好,无产品断裂,无明显产品表面挂花
2.工人便于操作,上下货方便快捷
3.成本低

本人已设计出一套,但检讨后个人感觉不太理想,因为我在冲模设计方面是个菜鸟

请各路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不明白你的图纸,我想拉伸折弯应该不难吧?再复杂的零件都应该可以的,只要不超过拉伸应力断裂的范围标准,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图是拉伸行业的图纸吗,有些看不懂,是机械图的识图规则吧

网友:
做个保护塑胶件的型腔,不知塑胶件够硬不,否则上面做个凸模直接打下去成型

网友:
再传一张大的清晰的。

网友:
没太看懂,在加一些旁白就好了。

网友:
我看了,这个应该是一个薄壁圆筒两头翻边的吧,你这样设计的根本没有办法脱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