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设计转速达不到客户要求!刚接一个设计任务

楼主(2010-07-27):
刚接一个设计任务
     客户提供图纸:内径800,外径950,宽度100;
    技术要求  高压齿轮泵油润滑,允许最高转速700-800;外圈还开油槽。
用在铜线大拉机上面。
补充:
转速700-800rpm;我是没查到通用轴承(瓦轴类似尺寸结构极限转速430rpm)才上来请教各位大侠的;能改变尺寸的话,也不会上来问别人了。客户安装尺寸不允许改变,这点已经和他们沟通过了。

网友:
什么意思啊,似乎楼主没有讲清楚

网友:
有啥改进的呢,换换材料呢?

网友:
刚接一个设计任务
 客户提供图纸:内径800,外径950,宽度100;
技术要求  高压齿轮泵油润滑,允许最高转速700-800;外圈还开油槽。
用在铜线大拉机上面。
引用 楼主:

内径800,外径950,截面这么薄,
允许最高转速700-800?单位是什么?RPM。通用的里面没有达到你要求的轴承。

建议你缩小直径,降低Dn值,再试试看。主要是找角接触球 或 端部强制供油的 圆锥滚子。
问问题,至少把你的问题说清楚。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是我大意了,没带上单位,转速700-800rpm;我是没查到通用轴承(瓦轴类似尺寸结构极限转速430rpm)才上来请教各位大侠的;能改变尺寸的话,也不会上来问别人了。客户安装尺寸不允许改变,这点已经和他们沟通过了。

楼主:
尤其郁闷的是,客户现用国外产品机试转速已达900rpm(温度设置80摄氏度报警)。

网友:
出银子,找人给你好好算一下,假如材料问题,接触应力都可以,只是疲劳有问题,算一下疲劳差多少,再按负荷反算过来,和甲方讲一下真实的情况,假如差的非常少,取得甲方谅解,就算缩短一点使用寿命,到时间给他换轴承,
假如是热问题与润滑的问题,想办法改进,尤其是热问题,可以加冷却,办法很多,比如水冷,气冷都可以,

最关键的问题是你公司要有人玩这个,花几个小时,具体算一下,看问题到底在哪来,
我就玩这个东西,安排人详细算一下,比如结果差5%,与甲方通报一下,许多时候都可以达成谅解,提前给他换一下轴承,
这是个很小的技术问题,完全不必着急,现在就安排你工程师算,有2小时就解决了,

楼主:
多谢楼上指点。还在和客户沟通,有了结果再来和大家分享。

网友:
尤其郁闷的是,客户现用国外产品机试转速已达900rpm(温度设置80摄氏度报警)。
引用 楼主:

试用高精度的 ACBB(角接触球轴承), 和精密强制润滑可以达到,但是外形尺寸还是要扩大一点。
问题是,你愿意出那么钞票吗!
如果外方用的是通用解决方法,我倒想看看他们怎么解决的?
你的信息还是提供的少。

网友:
这么大的家伙 估计负载不小  用滑动轴承承受的负载比滚动轴承大

先算下滚动轴承负载能否承受,否则没转烧,压暴了 哈哈

(滑动都是用在大负载/精密情况)

网友:
深沟球618/800  内径800,外径980,宽度82,极限转速850;619/800   内径800,外径1060,宽度115,极限转速800,可以综合一下,应该可以达到

网友:
深沟球618/800  内径800,外径980,宽度82,极限转速850;619/800   内径800,外径1060,宽度115,极限转速800,可以综合一下,应该可以达到
引用 网友A:

极限转速850?极限转速800?
请问是哪家的产品?
我怎么查到的是油润滑条件下,极限是530 ,500?

网友:
SKF轴承综合型录呀,油润滑的极限应该很高的呀,我手中暂时没有国产轴承的样本,有机会再查查

网友:
用静压轴承+薄膜反馈阀,应该可以。
对轴和轴承径向要求很高,而且高度100mm偏低了点。
不过我没有搞过这么大的,30多米/秒的线速度,对滑动轴承来说条件相当苛刻。
用其它轴承确实困难,800mm内径的轴承都达不到你要求的转速。

网友:
SKF轴承综合型录呀,油润滑的极限应该很高的呀,我手中暂时没有国产轴承的样本,有机会再查查
引用 网友A:

我查的SKF专用的大型轴承样本,是500RPM,530RPM。但是SKF 网站上,是850RPM,800RPM,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我要找时间看看,到底是多少。
也希望你提供更多资料。

网友:
FAG    618/800M      800*800*980    极限转速1300,参考转速670

网友:
设计这个设备的时候是否 考虑到轴承的问题?
什么样的设计院设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老的大型的SKF型录是SKF做探索者之前的参数,现在以网上的参数为准,因为以前的是普通的轴承,现在深沟球轴承SKF都是探索者了,也就是优化过了,所以很多技术参数都大大提高了,所以您在网上查的是最新的也是最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