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图生成cad图,如何实现尺寸大小不发生变?

楼主(2010-07-27):
用proe生成工程图,保存为dwg格式,在AUTO CAD中打开,标注尺寸,发现比例没有变化,而尺寸却变了,请高手指点:
如何实现尺寸大小不发生变?

网友:
看看是不是25.4倍的关系,是的话就是PROE中单位设置成了英寸

楼主:
是25.4,那在proe工程图中如何将英寸改过来,与autocad中的单位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肯定是proe里面没有设置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绘图模式下
点击-文件-绘图选项
找到drawing_units
将后面的inch值该成mm就好了

楼主:
这样更改的设置只能使用一次,也就是说重启proe时,需要重新设置,那应该如何设置,重启后不需要再设置,请高手给出具体步骤?

网友:
保存这次的设置
下次加载就好了

网友:
proe新建的时候选用缺省模版,确定,之后选择第4项(mmns_part_solid)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侠你好像没看明白

网友:
回复  lhtex

    大侠你好像没看明白
引用 网友B:

    非大侠.....

没错啊,前几项都是英寸,只有第4项是 毫米-牛-秒 国际单位啊,反正我这样设的输出dwg没问题啊。
菜鸟低调的路过...

网友(2010-09-01):
如果是4.0的话,在proe中打开编辑-》设置-》单位-》选择kgnms后,将设置中改为1:1,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