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帮我配下升降机,靠自重下降,负载3吨

楼主(2010-07-27):
请高人帮我配下升降机,靠自重下降,负载3吨,对动作及速度无具体要求,上升下降平稳就行。

网友:
必须对动作及速度有具体要求,还有运行的高度。这样才能考虑用什么驱动方式。在这个板块贴出。估计想用液压。比方可以使用0.1KW电机。 速度就很慢。几乎肉眼看不出在动作。
如果自卸汽车的装置与楼主的使用条件相似的话,建议去买一套。肯定经济实用

网友:
电动叉车的门架升降系统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3吨载重,6米升降,速度4秒。
上升用变频电机控制启动和调速,下降采用压力补偿流量阀控制启动和下降。单层重载电梯多采用这种方案,成本低,安全性好,又节能。

网友:
电机泵组+单向阀+叠加式p溢流阀+叠加式双单向节流阀+b腔叠加式单向抗衡阀+Y型电磁换向阀+回油过滤器,如有需要再加冷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