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2螺丝用力矩扳手拧时滑牙---请教

楼主(2010-07-27):
M12螺丝用力矩扳手拧时滑牙,抽出螺丝时材料粘在牙上,螺孔牙已扫光,铸件材料是HT250,请大家分析一下啥问题。

网友:
没有搞懂你的意思  若是螺纹孔没有问题 用手就可以直接拧上 至于螺丝粘在上面 应该是用力矩扳手拧时滑牙导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手轻轻拧没问题,用扳手拧就把螺孔的牙拧坏了,问为啥这么容易拧坏,是不是材料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螺丝的丝牙不对啊

网友:
是不是力气过大导致。

网友:
HT250嘛,能和钢比么?

HT抗压还行,抗拉就不行了,还很脆。
是不是改成光杆形式的螺栓螺母或双头螺柱?

楼主:
请各位前辈指导一下,象这种缺陷多不多见,M12的螺栓用力矩扳手上的,受力不会太大。

楼主:
供应商答复是铸件疏松问题,大家有没不同意见。

网友:
应该铸件疏松问题或是牙不对

网友:
不是缩松是牙不对,可能有一个是英制的,用牙测量一下看是不是M12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大,牙是对的,因为上面有好几个M12,都是对的。

网友:
因用手轻轻拧没问题,用扳手拧就把螺孔的牙拧坏了,问为啥这么容易拧坏,是不是材料有问题

楼主:
我在等供应商出材料报告,等了十几天还没出来,郁闷

网友:
应该是铸件疏松的问题

楼主:
成分检验结果:
C  3.2
S  0.02
P  0.034
MN  0.56
SI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