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两个产品的孔都不好加工,相当有难度!

楼主(2010-07-27):
两个产品的孔都不好加工,相当有难度。请高手指教

楼主:
刚才没传上来........请指教

网友:
请贴图纸,或者发zym-3692976@163.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马上给你发过来

网友:
你自己看吧,第一个线切割,或者数控铣床也可以做的,我看到杭州有人做过的,只是个人能力要好,因为你的只要要求对边2丝,那个R弧要求不怎么样。
    第二个就专门做个夹具磨吧,车的话也许也可以,我对这个没有经验,但是没有磨那么肯定安全。

楼主:
你自己看吧,第一个线切割,或者数控铣床也可以做的,我看到杭州有人做过的,只是个人能力要好,因为你的只 ...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产品以前都是杭州、浙江那边在做,他们成本控制很好,重庆做很难

第一个线切割不行的,保证不到公差,还有价格太贵了。数控铣可能也有难度
我在想用拉刀拉孔,不知行不行
第二个件,淬火后我想车加工......成本也有点高了
哎....难啊

那位再想想办法

网友:
1.量小的话能不能让钳工师傅修一下?

2.请教一下淬火后的加工方式有哪些?车床对刀具是不是要求比较高?

小白学习,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
把图贴一下吧,希望高手可以说下,指点下小白

网友:
硬车可以的,拉的话也威胁,

网友:
数控铣我看到过的,2丝是可以做的。

网友:
是否可以淬完火后用磨床来磨内孔,从而保证尺寸.不过两孔之间的位置就比较难弄保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