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面加工用刀具---讨论

楼主(2010-07-27):
本公司现有一新产品,需在斜面上加工孔,斜度约为60度,总高度约为65MM,上部直径40MM,深度为50,下部直径18,深度为15MM,上下径连接处为4X60度的倒角,请教各位做刀具的老师傅,可有啥好的刀具来解决这个工件的加工!材质为铸铝件!
为了加工效率等一系列的考虑,现只能考虑使用成形刀具加工,像复合钻那样,但因为是斜面,钻孔时容易偏斜,且孔径精度不佳,在此请教了!

网友:
孔精度多高?这个材质,长径比不大,应该没有问题,你可以试一下直刃钻,带平衡刃的(直刃钻铰刀),最好加上中心出水

网友:
用一把直径40mm的麻花钻,前端磨成直径18mm长15mm台阶,切削刃磨成平刃,中心留一直径6mm,角度90°的钻尖。其工作原理是,平刃可起到棒铣刀的作用,以防止钻尖定稳钻头前钻头摆动。

网友:
用一把直径40mm的麻花钻,前端磨成直径18mm长15mm台阶,切削刃磨成平刃,中心留一直径6mm,角度90°的钻尖。 ...
引用 网友A:

    不太好制作吧?

网友:
是通孔吧。。。
肯定要定做啊

网友:
复合钻貌似没多大个用`如果要达到高精度`必须做精加工用`钻绞刀`螺旋角在30-45度之间`刃口设计成单面15度``具体得看你那个铝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硬脆或者是软粘)````这种孔`一次是无法加工完成的`就算加工出来了`那个切削阻力跟超大的切削余量`导致的铝合金温度升高而变形`这种后果肯定是会发生的````所以说`要想达到精度`这种孔`需配合``粗加工用钻铣刀``精加工用钻绞刀`钻铣刀`设计成两刃`钻绞刀设计成四刃``精加工用钻绞刀````
这种非标组合刀具`一般选择高速钢跟`硬质合金系列生产完成``高速钢`像这么一套刀具`估计价格在3-5百元左右```硬质合金的这种刀具`一套`费用大概在800-1500元左右`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帮忙讨论,孔精度不高,只有0.1,是通孔,主要是因为斜面加工的孔会偏,所以想请教下,刀具的角度和样式,理想加工参数是转数5800左右,F值1500左右,不知道各位有没好的刀具的详细参数!机台是日本的好像叫什么欧酷马的!

网友:
用下平底钻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欧酷吗……OKUMA,大隈铁工所。
要求效率还挺高,没有加工过,不知道能不能达到,应该不成问题。
这么高的速度注意冷却,最好是选带中心冷的。我加工直径8的也就三千转。当然有点深,机床也老,没有中心出水。

网友:
做一个60度的工装,工件60度的斜面与工装的斜面配合好,先加工大孔放余量,然后用成形钻加工到位就搞定

网友:
用两刃的成型铣刀吧,底刃过中心的.

楼主:
由于零件本身的特点,不考虑工装,只考虑用怎样的刀具来加工,专用刀具,成形刀具或是复合刀具,现在公司已基本上开发好,试验时S6000F1800,但寿命不怎么高,只能坚持2千多个孔,刀具是内冷式的(中心出水),所以现在把进给降下来了,一般稳定在F1200~1500之间,现在一直在试验耐用度!公司已经申请专利!被加工材料是铝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