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燕尾槽的加工方法 和所用的刀具---请教

楼主(2010-07-27):
请教各位,小型燕尾槽的加工方法 和所用的刀具

网友:
多大?角度? 返回列表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2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楼主:
直径是φ18 和φ15 角度是7°切深2个 请问用什么刀具

网友:
燕尾槽有用“直径是φ18 和φ15 角度是7°切深2个 ”表示的吗? 哈哈

网友:
定做可转位立铣刀,把你的参数给刀具厂就行,就是慢一点

网友:
据说燕尾槽是 铣出来的

网友:
买个专用的燕尾铣刀就行

网友(2010-09-03):
直径是φ18 和φ15 角度是7°切深2个,
请楼主介绍一下这几个参数在燕尾槽里表示什么?

网友:
这个是简单的非标刀具,可以向你司的刀具供方买.

网友:
定做可转位立铣刀,把你的参数给刀具厂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