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火后变形的解决办法,求助

楼主(2010-07-27):
现有一零件,直径45,头部18,长20,淬火后,从头部要线割一槽,宽4,深度25,线割后变形严重,导致在槽中焊接的刀片在磨加工时开裂,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主要还是因为刀体淬火后内应力没有消除,所以在线割后变形,在焊接刀片后磨削时产生应力变形,导致刀片开裂!

网友:
槽太深了吧 热处理会变形的, 刀片还能放进去?  你用什么材料做刀体的

网友:
淬火后要回火处理再线切割,

网友:
你可以在热处理前先割一个3的槽
等处理好后
再割4的槽
给热处理留出应力消除空间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现在我也是想这么做,就是先在淬火前割条1MM的槽,等淬火后再线割,这样变形也许会少些!材料是45号钢,用来做刀体的!

网友:
你刀片是多厚的,3个的?既然是焊接的,为什么不直接线割出来后热处理?

网友:
你的刀柄是什么材质?刀柄只需要调质处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