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硬度HB和HBW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7-27):
请问各位:

我们常用的硬度HB和HBW有什么区别,他们数值和做测试的过程是相同的或是有什么关联?谢谢!

楼主:
硬度的HB和HBW 怎样定义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但是没找到答案。

网友:
有哪位高手可以仔细的讲讲。。。

网友:
HB是布氏硬度值,过去都是使用钢球压头,新标准中将布氏硬度值明确规定了测量时的压头:HBW 是指用硬质合金压头,HWS是指钢压头,压头的尺寸和载荷不变。
由于钢压头在测量时会发生变形,特别是测量材料较硬时,新标准在这方面减少了漏洞。

网友:
多谢楼上的解释

网友(2010-12-27):
         HBW  中W=鎢鋼球

网友(2011-06-16):
终于弄明白了  谢谢5楼

网友(2012-04-15):
受教了 ,平时还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我们做轮胎机械的
很少有HBW 的出现
一般都是HRC链轮的齿部淬火
HB 调质硬度

网友(2013-08-30):
有没有详细一点的解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