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细长轴如何加工才不至于变形?

楼主(2010-07-27):
材质:紫铜(纯铜),细长轴,轴径26mm,长1000mm,现采用加中心架进行车加工,然而,由于材质比较软,在加工中总出现很大变形,很难保证轴径的尺寸精度,用什么办法加工才能保证其最终的尺寸精度(7级精度)?

网友:
用跟刀架

网友:
先粗车,等它冷了在精车(转速慢一点,刀磨快一点,顶尖顶的不要太紧)

楼主:
用跟刀架
引用 网友A:

    跟刀架加了,仍然变形,现在处于粗加工,变形很厉害,为了防止不能精加工而报废,粗加工已经停止。

楼主:
先粗车,等它冷了在精车(转速慢一点,刀磨快一点,顶尖顶的不要太紧)
引用 网友B:

    本身在粗加工阶段就变形严重,更何况谈精加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变形量多少?你没总结下什么原因变形?应该是材料组织变形,。你给出个具体的数据。
这个东西难道系数应该很高,跟刀架不理想,能否改变下加工路线。

网友:
我有办法能加工能保证圆度,但直线度很难保证。看你给出的具体数据如何?
我们做过2米长,直径6MM的细长轴。。。。。。。。。。。。。

楼主:
我有办法能加工能保证圆度,但直线度很难保证。看你给出的具体数据如何?
我们做过2米长,直径6MM的细长轴 ...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加工热变形,其材质也是比较软的。先说说你的细长轴是如何加工的,我借鉴一下。

网友:
三点定位原理,就像板牙攻丝一样的原理。
你这东西可采用无热加工。你想保证的是同心度,还是直线度?

楼主:
三点定位原理,就像板牙攻丝一样的原理。
你这东西可采用无热加工。你想保证的是同心度,还是直线度?
引用 楼主:

    既不是同心度也不是直线度,而是圆柱度。

网友:
你也可以在无心磨加工啊,紫铜可以磨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加工,也可以磨削。在无心磨加工,紫铜也可以磨削。
不知道数量多少。数量大可以做个专机,在水中,游离状态下加工。

网友:
睡觉了,明天见。。。。。。。。。。。。。。。。

楼主:
回复  天思

     可以加工,也可以磨削。在无心磨加工,紫铜也可以磨削。
不知道数量多少。数量大可 ...
引用 楼主:

    在水中游离状态下加工?呵呵,我们没这工艺也没这种设备。能否介绍一下普通通用机加工设备就能加工的办法?!既然可以加工,就烦请楼主直接把加工方法说一下,何妨?!

网友:
沈阳天野先生还是有货的,无心磨应该是用普通设备加工的较好方法,“在水中,游离状态下加工”构思奇特巧妙。不过要他直接把加工方法说一下,恐怕不可能。奇货可居,待价而沽,哪里会“何妨?!”
楼主所说情况,应该和刀具也有关,车刀不够锋利,紫铜又是极佳热传导体,切削热大而积累,引起变形。
方便的话,可否请楼主把刀具材料和参数说一说。
车削紫铜的车刀,其材料以高速钢为好。紫铜塑性大、切削变形大、易粘刀,车刀的刃口一定要锋利,前刀面最好为大圆弧卷屑槽,前后刀面表面粗糙度精度要高,车刀前角要大,一般为20°~35°,后角为10°~25°,主偏角为45°~90°,副偏角也要大些。切削时可选用润滑性好的极压乳化液,充分冲注。必要时,冷却液用制冷机降温使用。
要保证细长轴的圆度和尺寸精度,工件数量大的话,也可以做一个外圆浮动车刀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方法肯定不行,问题不在刀上,我今天晚上告诉你们,问题的所在。就算浮动,你浮动下看看,游离加工是最常规的加工办法。还需要我解释解释。?不需要用言语来刺激我。我的技术是帮助有需要的人,不是想让所有人看,因为他们心气太高了。。。我说的意思不是说你,别多心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看看我上面发的加工2M长,直径6MM,是用什么办法的。。。。。。。。。。。。。。。。。

游客

网友(2012-03-20):
不知道怎么查看...

网友(2010-07-30):
直径6毫米长2米,如果是通轴,制作方法似乎不止一种。
不是通轴,则请赏读图纸。

网友:
量大的话,用拉刀拉应该可以,一次成型,圆柱度能保证。冷却可像伏枥老师在15楼说的那样将冷却液降温使用。

网友:
第一.浮动的外圆拉刀直线度,和跳动是保证不了的。第二,你们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个零件变形。你们只说对了一点,第三,楼主把你的装卡方式都得细说下。第四,如果多年的车工连刀都不会磨,那是车工?这个貌似不用各位都教了把。
我来分析原因,第一,我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楼主采用的装卡方式一卡一顶。这种装卡就是一种错误。对于材料组织强度不高,如在采用一顶的方法,加工出来的轴,也是废品。
第二,你的跟刀架也是问题的所在,跟刀架只要接触零件,就会产生摩擦,这样会对零件的组织发生改变。
第三,就是机床的精度问题了,如果机床精度不高,也会造成这种现象
解决问题得对症下药,采用一卡一拉的方法。卡盘要卡的零件尽量要少,如果料足够的长,最好在卡盘爪与零件切进去一刀,(看你的零件外圆多大,最少切近去三分之一),这样可以防止零件与卡盘不同心的径向应力。还有改进跟刀架,跟刀架采用滚动支撑(有轴承,和滚珠,我感觉滚珠要好于轴承支撑,),这样防止摩擦热的产生。提高机床精度。刀具角度的改变,在加工过程中.尽量的避免切削热的产生。根据楼主的条件,只能分析出这几点。楼主不妨多提供些信息,这样各位可以更能准确的帮助你分析情况。

网友:
游离状态加工是没有切削热.也没有切削力的产生,是砂轮磨粒和水对零件表面进行光整加工.和去除加工的方法之一,也是最能提高产品质量的方法之一。

网友:
感觉田大侠是生活在不计成本的加工环境里
实用改天 不强,理论还是认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你具体的说说我的说出的具体毛病?这个东西可以在无心磨加工,但楼主要在车床加工。你觉得我哪里说错了?

网友:
得有足够的理由说出问题的毛病的所在,我的专机,是适合大批量的,高精度的产品。

楼主:
具体加工条件我就不提供了,只是寻求车床加工的方法,零件的尺寸和精度都已列出,请各位提出自己的加工方法,最好白话直说,理解也方便些。

网友:
沈阳田野 大侠说的好多东西~从来都没听过类~~呵呵~真的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呀!

网友:
,各位高见,好像没有解决版主的实际只需。看来自己是井底之蛙

网友:
请看20楼的帖子,能否给于帮助
昨天太困了睡觉了

网友:
具体加工条件我就不提供了,只是寻求车床加工的方法,零件的尺寸和精度都已列出,请各位提出自己的加工方法 ...
引用 网友C:

沈阳田野在20楼已经把在车床上加工这类细长轴所有需要注意和可能做到的技术要点都详尽地讲到了。
楼主先仔细看一看,理解后和自己现在的方法对照一下。有什么不明白提出来,我也可以替沈阳田野解释。
非常开心地看到20楼的回复。收回前面对沈阳田野的不敬之辞,并向他道歉。

网友:
改变车刀的走刀方向,就是说是由车头向尾座方向走刀。尾座顶针最好是弹性的。原来加工钢件细长杆用过此种方法。还有一些效果。紫铜的就没有干过了。

网友:
回复  五民

    那你具体的说说我的说出的具体毛病?这个东西可以在无心磨加工,但楼主要在车床加工。 ...
引用 楼主:

    这就是了,楼主要车,你提供磨,且在水中无热磨削,一是成本高,相对工艺复杂,
但俺没说你的不对,只是不太适合低成本加工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事的前辈,讨论技术都应该这样的,很多地方得像你学习。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提供了车床加工的方法了。貌似你没仔细看...........................

网友:
的确没看到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那个板凳坐下慢慢听各位大侠的论剑!

网友:
第一.浮动的外圆拉刀直线度,和跳动是保证不了的。第二,你们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个零件变形。你们只说对了一点 ...
引用 楼主:

    大侠早这样说话多好 ,之前言辞多有不敬,对不起。

  用硬质合金刀,如图,反向走刀,粗车时刀尖略高于中心,精车时与中心一致。
  另外保证一刀搞定,中途别停,实在不行就得拿东西支一下,精车的时候就一定是一刀活,做好之后也得吊着放。

楼主:
谢谢各位提供的方法,如果加工有问题我再向大家请教。

楼主:
紫铜在加工中不能用水冷却,碰到水会变得更软,是这样吗?

楼主:
之前的加工方法是一夹一顶外加中心架。

楼主:
明白20楼的意思,主要在装夹和加工上采取减少热量的产生而减小热变形提高加工质量。

楼主:
现在我试图采用20楼的方法,采用一夹一拉的方法,外加风冷措施。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我的心气太高了,不怪你们的,茫茫人海中,既然相识,都是缘分。是是非非都是过瘾云烟......................

网友:
先粗车,进行正火高硬度,在精车

网友:
紫铜热处理:再结晶退火,提高点硬度

网友:
学习,这料很难加工啊,是个难题

网友:
刀具方面用90度主偏角的车刀,径向力比较小。前角和后角磨的稍大一点减少切削力。

网友:
这个还真没做过,期待高人出现。

网友:
学习啊  看到各位前辈的争论 方知我井底之蛙都算不上

网友:
有难度啊,我上次12MM长都变形(6。5MM直径),期待高手解难

网友:
楼主,我在出个办法,如果怕加工中出现的温度,可以在加工过程中往零件表面上喷液态氮,这个东西冷却特好,但使用时慎重。

网友:
冷挤压后再截断,效果最好

网友:
做一个副刀架,采用正反刀车,加注大量的冷却液,一定要注意温度的升高导致轴向膨胀从而产生变形,必要时用弹性顶尖。加工过程中注意吃刀量不要太大

网友:
高手见面分外眼红,呵呵

网友:
你好 我是刚来的 你的问题有点难度 我建议你使用双顶 上鸡心夹  用尖刀就是外径螺纹刀 因为紫铜的变形系数太大 一定要使用切削液 注意不要使用带有油脂的 紫铜的材质比较粘建议不要吃大刀 一刀20道左右就好 我不知道你使用什么型号的床子 建议你用640的转速 进给量在0.18上下浮动就可以 还有刀太快了不见得好不出光洁度 而且有嘟噜纹 你试试吧

网友:
有事可以联系我 我是山东德州的 干车工13年了 电话15092537471 很想和你们这些师傅交朋友

网友:
学习  拿分 闪人 !!

网友:
直接买冷拔料吧,26mm的母线应该是有的,直径公差应该能保证±0.1,表面光洁度那是倍儿棒

网友:
学习了,野大侠高见

楼主:
我打算用45钢外包铜管,然后进行外圆加工

网友:
回复 网友C:

    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多种,只要能解决问题的。能够发现捷径就是高手。其余不多说。你在提供多点的信息,让大家出出注意,也对你也许走了许多的弯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有包裹状态下的加工,你说的办法也不是好办法,超精密加工中,有一种办法是,把非金属物质,包裹在零件的表面上。目的是增加零件的刚性,和装卡无变形的时候用。不知道你说的是想增加刚性啊,还是增加散热?

楼主:
包裹的目的是一方面便于加工,同时也满足该零件应有的作用

网友:
这个问题要从好几个方面考虑,没有图纸不好说,比如说轴肩在哪里,床子性能怎么样,用的什么刀具都要考虑,你 这样说的太笼统,不好答复,有兴趣可加我QQ,1078782529,我从事机械加工有二十年了,想这个应该难不住我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但你把包裹的东西取下来呢?你想做怎样的包裹法?最主要的应力变形。你包裹能保证它应力不变形?

网友:
回复  天思

    但你把包裹的东西取下来呢?你想做怎样的包裹法?最主要的应力变形。你包裹能保证它应 ...
引用 楼主:

楼主的意思,田野领会错了。
楼主说的是选合适的紫铜管,在管内穿根钢园,代替纯紫铜棒制作工件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何往孔很小而且紧配合的穿进去一个钢棒,这个问题得先解决了,
如果他真像你所说这样,还不如在圆钢上焊上一层紫铜呢。

网友:
刚注册就看到这个问题 呵呵
 个人觉得先看毛坯料外径是多少
 假如是30MM
  可以先分2段加工 一次500MM
  然后留余量反刀车削
利用反方向拉紧工件避免变形弯曲
不可以用尾座顶着车哦
用中心架架住车呢
转速应该不能超过400
 最好用四爪
    一些愚见请大家多指教 谢谢

楼主:
楼主的意思,田野领会错了。
楼主说的是选合适的紫铜管,在管内穿根钢园,代替纯紫铜棒制作工件使用。
引用 网友D:

    正是这个意思,至于田野网友提到的问题可以热套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很好处理。

网友:
楼主还是不太懂啊,你把红装好的零件发个图片看下,在把你具体的过盈的数据说下。红装的零件得具备几个条件,你的零件孔的圆度多少?直线度如何?光洁度多少?紫铜的导热快,但凉的也快,如果在红装的过程中,发生一处死点,红装就会失败.造成废品。
我们红装的孔是50MM,红装的过盈量是0.2MM。紫铜的材料比较软,如果你选择过盈量较小,直接就能敲进去,那不叫红装。

网友:
学习啊  看到各位前辈的争论 方知我井底之蛙

网友:
我有办法能加工能保证圆度,但直线度很难保证。看你给出的具体数据如何?
我们做过2米长,直径6MM的细长轴 ...
引用 楼主:

    哇,高手啊

网友(2012-03-20):
很有技术含量的贴,正在不断学习中,谢谢楼主及各位前辈...

网友:
直接拉拔不可以吗??

网友:
{:soso__2281357602846108545_1:}各位学习了 呵呵

网友:
我想知道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不知道你这产品是自用还是外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