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四方旋转刀架---请教

楼主(2010-07-27):
数控车  刀架进刀时,切削过程中  突然刀架抖动,紧急停止后,发现刀架并没有固定锁死,而是可以被轻微晃动!!!重新换到确认固定后,自动运行,发现精度有相当大的误差,和撞刀没啥区别!!!正常一段时间后,又会出现,刀架松动的状况~! 请假各位大侠,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 切削 阻力太大啊,我们生产过程中 有抖动情况 原因就是 是那

网友:
1。发信盘位置移动,导致刀架锁紧失效
2。刀架内部两个销可能松动了或者折断,位置不定
3。刀架内部两弹簧可能断了……
其实,楼主把那刀架拆开了那么一看,就应该知道问题啦
自已动手吧,别怕

网友:
照楼上的做,有什么问题再问吧

网友:
这个行业就是,多动手,多动脑子!

网友:
拆吧 拆吧 ,顶多治死了换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看就知道是个老练的高手,

网友:
多动手,多动脑子.自己动手

网友:
是要多拆,不拆不知道,当然拆得动脑子拆

网友:
刀架锁紧延时不妨设的大一点

网友:
应该是霍耳元件 松动导致信号位置偏移 所以琐死位置不准确 最下端的齿盘 上下两丛打架 不能吻和造成的 拆开刀家调整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辈 我用的那台 是不能换刀位 请问大概问题是那些 我已经拆开看了  弹簧没坏 销子好好的  但是每次换刀的时候都会换刀时间过长 而报警 请人来修 太贵了 能不能指导一二 先拜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检查一下发信盘的位置,就是你打开刀架上盖后,看到的那个上面接着线的环形物件,仔细看一下它的感应区域与磁铁的位置是不是偏了?将它调整一下,估计就可以啦……如果不行,那就换个发信盘,试一下……基本上可以解决的……
     其实刀架出现换刀故障原因很多,甚至有时候卸开后没发现什么明显的问题,重新上黄油后,也OK……
    PS:俺不是前辈……只是略知一二,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搞错了

问得不明不白,飘侠不好下定论的

什么是 不能换刀位?

1 刀架不松开,不能旋转,直至超时报警  应该是机械卡死或电机的相关问题

2 刀架松开,一直旋转不锁紧,直至超时报警或找不到刀号报警,  是大侠所说的情况,发信盘及线路的问题

而问题没有提到刀架一直旋转,我猜测应该是第一种情况,估计不是发信盘的问题

网友:
楼主来说一下吧,省得俺们悬丝诊脉——纯扯淡…………

网友:
老飘大侠 ,你那有没有 刀架的 资料啊······传点上来啊 。我厂里 的 刀架 也是老坏 ···不是发信盘移位 就是 磁铁脱胶。 还有下面 销子 啥 乱七八糟的,杂毛病好多。 你有刀架 资料传上来点啊。没有的话 详细  介绍下也可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位大侠分析的不错 我不是刀架能旋转不能锁紧  而是压根就不转  最后就显示换刀时间过长而报警,我看了电动机 好好的能转,而且那个传动的蜗杆也能跟着旋转 但是就是不动  应该是机械故障,不是信号盘的问题 但是检查过后 好像没什么机械问题,郁闷啊!又时间再拆开看看 !

网友:
看一下锁紧时间,在就是拆开看一下定位出是否损坏

楼主:
果然!  拆过了  转动些方向  就好了  ,真是要多拆拆啊!!呵呵

网友:
哈哈!实践出真知啊!

网友:
刀架锁紧延时不妨设的大一点
引用 网友D:

    你好,应该是哪个参数呢?一般设多大。谢谢你

网友:
哪位高人能说一下如何更改刀架锁紧时间呢?谢谢了。。。

楼主:
参数里面有调  刀架锁紧延长时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机床刚装上的,建议线路反一下试试看。如果就是不动了停止了... 建议检查下机床后面箱子里的安全开关又没跳掉,就是NO和OFF的两个。  再者就松掉刀架下的一字螺丝,用内六角去转动刀架,顺时针带动刀架转一方,自动会锁紧,稍过一些,再逆时针到底,稍紧即可。然后手动换刀试试看,在不行,就拆了刀架   看看是不是里面的转盘坏了,换刀时,手试试电动机又没转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忘了是几号参数   参数里翻下去   会有换刀延时的提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说实话俺还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达到上传的级别,仅是自己动手过后,所总结和遇到过的一些情况,单从机械上讲,刀架很简单,如果从控制上讲,俺就很外行了……其实一般碰到的毛病就那么些,多动手吧,搞不通了再上这里来请大家帮着分析一下,也就八九不离十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因为我在装的时候,把上面的紧螺母上得太死,让刀架没了上升的空间……不过还是有轻微的转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原来你才是楼主啊,嘿嘿,淆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我的是一动不动的!嗯 加个好友吧 以后有问题也可以一起讨论研究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啊,14857647我的QQ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我已经加你了 等待你的回复!

网友:
不知道有时哪年的机子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朋友支持,刀架的问题是发信盘坏了,我换一个就好了。再次感谢各位朋友!!!

网友:
支持三楼的,分析的差不多了

网友:
可能里面的插销断了 一般这样

网友(2010-08-27):
拆了就知道了,昭三楼的做没错

网友:
拆开刀家调整一下;帮你顶下

网友(2010-10-18):
回复 网友A:

    支持老飘啊~~哈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