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样的螺纹口倒角怎么做

楼主(2010-07-28):
材料:59铜
问题所在部分的要求:
内径φ9.25,孔口倒角1*20度,要求φ10
外螺纹M12-6H,要求牙距1.75
此外,最上端如图还要切出1.2高的部分

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理论上可行,但余量很苛刻(请不要小看图纸,仔细算下才知道难度)。用数控仪表车加工,做倒角的时候一碰就破。很是头疼,问题解决不了,交货期已经延迟了1个礼拜。目前也不考虑损失问题,就想把东西做好,请各位给予宝贵建议。
本人外贸行业,机械加工不甚精通,不知有没有表达清楚,如果有实际解决办法的,烦请发邮件至我qq邮箱 71256267@qq.com

网友:
壁太薄了,可以考虑高转速低进给,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不用刀子,用扁钻倒这个角应该会好些吧

网友:
用高速磨削头加工!!!!!

网友:
在粗车的时候把倒角先做到位。然后在精车孔和螺纹吧!

网友:
好像设计有问题吧,M12的螺纹还能有10的内孔?

网友:
配一个紧一点的螺帽,拧的与零件口平,或缩后一点,车完倒角后,卸下螺帽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邮件
1、按照你的做法,批量加工速度很慢,是我担忧的因素
2、是否有效,我要验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