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盘结构示意图,请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2010-07-28):
发个我给客户做的转盘结构方案示意图,花了半天时间做出来的。请高手帮忙指点一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请问是做什么用的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试变压器用的,在铝型材上还要装激光打标机,外被耐压测试仪设备,测试完了用气动抓手抓到一个皮带线上。

网友:
乱说几句,有几个疑问/

1。你的电机是悬挂在铝型材上面的吗?怎么减小震动?
2。横向位移的机构是什么驱动的?要加拖链吗?拖链怎么加?
3.作用在转盘上的力有多少?这个力是通过转盘传递给电机的吗?
4:你的门开在那里?照这个视图来看,这个门不高不低,不太符合人机工程
5:如果电机坏了,客户维修的时候是不是要把整个转盘都要卸下来?这个转盘有多重?
6:触摸屏的高度是多少?看样子是已经超过机架部分了
7:这个东东有多高?整台机器的重心位置是不是已经超过了机器的2分之1处?机架下面有加固吗?

我觉得:这个图只能作为一个示意图,距离方案还有段距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西门大侠指点,确实是一个示意图,没有考虑的很细。伺服马达和转盘之间有联轴器连接。
机架下面有脚轮和固定脚杯,触摸屏固定箱是空的很轻。高度只有1056,整个设备都很轻,
转盘准备用20mm厚的铝板。框架可能要根据实际情况再改。4个工段完成到位后用无杆气缸+气动手指抓走。
外面要配门板,只有前面部分是空的,方便操作工放工件。见笑了,哈哈

网友:
这种连轴器行吗?转盘很大很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轮盘600的直径,转起来很轻,变压器也很小不超过60*60,联轴器是直接从库里调出来示意一下,
真要做的时候用强度高一些的。

网友:
整台机加的稳定性很正要,不过看LZ的使用精度没有什么特殊要求。要考虑流水线的整体配置方式,结构尽量简单美观,与流水线要融洽。要考虑工件从转盘到输送线是否用的汽缸?这样的考虑汽缸的冲击振动。

网友:
一般多工位转盘都是安装在机架的最上面,而不是放在机架中间。原因是,多工位盘如果在机架中间,安装、调试、维修、换夹具等等都很不方便,同时还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工作时也不方便,不便于观察和排除故障。同时要注意,用铝型材做机架,一定要连接简单可靠,不能晃动。否则,你的设备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看图,好像是电机直接带动转盘转动的,容易出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侠说的有道理,不过工件上面有测试针和激光打标机,只能放在中间,铝型材一般有加固措施。伺服马达要加专用的减速机或用普通马达加凸轮分割器。

网友:
电机直接带转盘,拍到时候停不下来

网友:
顶一下西门大侠 说的太有道理了 学习学习

网友:
转盘的支承似乎有点问题。
目前看到转盘轴的轴承只有一个靠近电机的,好像是带座外球面轴承。

楼主:
回复 网友E:

前辈看得仔细,有两个轴承,上下方向是相对的,连接一根整的阶梯轴。上面的轴承座是朝下装的。

网友:
干吗不直接用个分度盘呀

网友:
以前做过类似的设备!鄙人才疏学浅,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第一  600直径的圆盘加上夹具的重量在电机的转动下产生的扭矩,在伺服马达停止转动的一瞬间产生的惯性力 我估计你的机架承受不住太多的这样的冲击! 机构的稳固很重要!第二 其实这种动作要求不是很麻烦个人觉得圆盘式的过于浪费,圆盘样式的用于多工位的多动作的比较合适 ,我看你的设备就是一进一出 完全没必要用圆盘式! 你完全可以考虑直线型,效率绝对不会低于这种圆盘式。第三  想下你这台设备就算是成功了!出个什么问题想要维修的话估计需要大卸八块了!这种问题我是遇见过,我不知道绕了多少弯子才把圆盘拆下来,最后只有偷偷的骂工程师!估计你也不喜欢被人骂,好好考虑下!第四  我不知道你到底是老板还是工程师,要是老板的话这个机构过于简单可以说是卖不到什么价钱!当然简单也是必要的,只要能达到要求,简单才是高科技!实用才是王道!!!

网友:
学习了,特别是西门大侠的几个疑问更是让海绵受益匪浅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提出宝贵意见,用圆盘是客户提出来的,而且是必须的。因为前面有三道测试工序,如果其中有一道不合格,激光打标机就不动作,气动手指也不抓走,直接放回上料台,如果不用圆盘是做不到的。圆盘的速度比较慢,PLC发脉冲指令时用匀加减速,惯性不会太大。铝盘下面有一个圆形托盘法兰固定,应该好拆。在订单未确定之前一般都是原理性的图,只是说明一下。这个也不是我们的主打产品,有时帮客户顺带做一下,赚不赚钱是其次。
具体的动作流程及说明如下:
1、每个工作站测试一个参数,共需测试3个参数,从站1放入产品,站2激光打标,3,4,5参数测试,参数测试结果需要记录于触摸屏的U盘中,可以保存在其它电脑内。故障模式为8种代码。  同一个产品如果前面的3,4,5站测试结果ok,则产品在到达站6后,自动夹出放于流水线上,流到下一工位,如果前面的3,4,5站有任一站测试NG,该产品流入站6不被夹走,流入站1,并由触摸屏显示出故障代码提醒操作者。
2、自动测试过程,每一站在测试时,由PLC给出测试信号,仪器测试完成后输出OK或NG信号给PLC,由PLC保存,到第6站全数参数OK的产品夹出,   有任一参数NG的,流回站1。
3.测试结果用先进先出指令取出三组数据,再用位与门运算屏蔽不需要的位,然后将三组数据进行或运算取得故障代码后存入PLC,故障机用触摸屏用文字显示出来。

网友(2012-07-26):
楼主这个方案实现了吗

网友:
l铝合金型材貌似60x60的,挂个伺服电机没问题,若担心的话可先锁块钢板,再把电机锁在钢板上

网友:
我不建议你用伺服电机驱动,用分割器吧,可靠一些。

网友:
支持一下吧,变压器测试,呵呵,好熟悉的几个字,空载、过载、直流电阻、单相不用做相序吧,呵呵。

网友(2019-01-18):
方案也要别人看的是个样

网友:
留个位置,看大神们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