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模设计建议---请教

楼主(2010-07-28):
现在想设计折弯模一次折弯成型,但是之前做的折弯模都达不到效果。请大伙帮忙。谢过。

网友:
怎么不把图贴出来?

楼主:
我把图传上啦,有附件啊。

网友:
我来做做好事吧,把图贴出来。

网友:
我看这个零件没必要搞什么一次成型的模具,浪费。有个R40的成型模就可以了,两头分别成型,控制好回弹,应该没什么问题的。要有可靠的定位,不然两道压弯不平行,出来的零件就扭了。

楼主:
现在是产能不够,要把油压机利用起来。所以才请帮忙。

网友:
什么材料,好像还蛮厚的。

楼主:
就是因为有难度,才想集思广益的。朋友们,不要只是观望啊。帮帮忙啊!!好好谢过!!对了,材料是16Mn.

楼主:
我以为能解决问题的,哎,失望!!

网友:
如果一次成型油压机压力够,建议开冲压成型模
无论考虑平衡受力,单V槽折弯易滑脱或扭曲,还是加工成本都合理

网友:
要加热才行,采用高频或中频加热,因为该材料回弹严重。可以参照卡车后桥的热模锻。我们搞过其自动上下料及加热冷却。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