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力调心滚子轴承---请教

楼主(2010-07-28):
安装上该轴承,起重机在重载吊钩就不能动,轻载荷可以动,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
压的太紧了?摩擦力太大?

网友:
也正在选用推力滚子轴承,因此关注。
Baidu说“   本溪钢铁公司热连轧厂1700轧机生产配套的推力调心滚子轴承292/500轴承,该轴承面对面二套安装在轧机支承辊上,用来承受轴向力。它面对面的水平方向装在轴承座里,为防止轴承工作时卡死,在用端面盖板螺栓压紧后,再松开0.2mm以上的距离。同时为避免工作辊弯辊后使止推轴承承受径向力,轴箱孔与活圈外径之间取>2mm的配合间隙,在间断受力下,更易出现卡死,乃至使轴承另件承受局部的冲击力而破损。

    这种压紧方法不合理,但只能在轴承设计上想办法,在轴承座圈端面上设计了8个均布的弹簧孔,安装8个直径3毫米的弹簧,每个弹簧的最大弹簧力为800牛顿,这样轴承安装在轴承座并压紧盖板后,由于弹簧力直接先作用在轴承座和盖板端面上,以使其当轴颈在向左右位移时不被浮起,它能够保证滚动体在滚道中的正确位置。使滚子与滚道至始至终处于良好的接触状态。预紧的目的基本上能达到,而且在受到窜动轴向力时,弹簧孔中的园柱肖在弹簧力的作用下先接触轴承座和盖板,轴向力得了缓冲,使原来轴承的损坏情况得到基本解决,轴承的寿命大大延长,满足了用户要求,得到了用户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