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线切割有关事项与加工参数,最近我在负责一个项目

楼主(2010-07-28):
最近我在负责一个项目,里面有铝材加工,材料为宽500 长1800 厚为3mm,5mm的铝件加工。
请问在线切割加工时,加工质量与尺寸精度怎样保证,表面粗糙度使终达不到要求,
机床最大能割900长的,钼丝直径为0.2的,保证尺寸精度正负0.15
请大家指教哈,谢谢。
求线切割有关事项与加工参数!!
急,多谢!!

网友:
快走丝的光洁度肯定不行的啦,听买线切割机器的讲,采用慢走丝光洁度可以提高很多,但我未试过。

网友:
尺寸精度可以靠补偿参数来保证,0.2的丝补偿0.2差不多啦。只是补偿值有正、负,要根据你丝的走向的顺、逆来选择。

网友:
问一下楼主,你的机床什么系统的!

网友:
尺寸上应该问题不大,关键你的光洁度要求,产品要求光洁度是多少??

网友:
光洁度的话换中走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慢走丝他们说不能割铝件,对机床操耗很大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做的是日本马自达汽车检具上的断面规,粗糙度要求1.6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补偿的话,我正在想办法,做试验呢现在,但切割速度还是太慢。
而且需两次装夹,加工质量和周期是个问题

网友:
回复  憨老马
谢谢您,   慢走丝他们说不能割铝件,对机床操耗很大的呀。
引用 网友D:

您被忽悠了。
线切割是用电弧来熔断金属的一种加工。
您的板太宽太长,是很难找到可以加工的慢走丝的。
又您就只有3、5 mm厚,价格报了您也难接受的,所以就编个理由咯。

快丝要加工到1.6S,那是很难达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么就别寄希望于快走丝了吧,换慢走丝吧

网友:
中走丝吧,价格比快走丝稍微高点,虽然精度跟快走丝差不多,但表面粗糙度要好的,因为也能像慢走丝那样,割一修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