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铝机加工件的表面光洁度与表面处理

楼主(2010-07-28):
最近机加工了几个零件,要求比较高的表面光洁度,可是在阳极氧化以后,表面质量下降了。

不知道铝件(LY12)的哪种表面处理可以不降低原有的表面光洁度?

网友:
请问你的粗糙度要求是多少

网友:
是不是你选的阳极化处理的厂子不好?

好的厂子不会有这个结果的

我的活在不同的地方处理回来的效果完全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求能达到1.6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处理的工艺不行有可能;不过阳极氧化后表面光洁度下降是可以理解的。

我是怀疑他们处理前的粗糙度就不行

LY12精车车到0.8应该可以吧

网友:
拿回来抛一下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2 字节系统

网友:
不直到楼主是做哪种处理?这如果是阳极化是没有的,因为铝的阳极化表面的氧化膜都有小孔。这种是不可避免的。但处理后立即进行封闭处理,直观效果能好一些。
我推荐一款阳极化,铬酸阳极化,这种表面处理光洁度在几款阳极化中是最好的.也是最理想的
楼主记住平常心,你打击我N回,哈哈,我只看技术,不看人品

网友:
LY12性能不错,很爱上光,如果用金刚石车刀,在超精密机床能加工到RA0.4和0.2以上

网友:
硬铝普通加工,再氧化后,一般达不到Ra1.6,对粗糙度要讲究的话,要用高转速、专用的加工铝的刀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我只对事实说话,不管人品还是技术!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阳极化在加工一次,但这样就没有氧化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