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线切割此现象原因

楼主(2010-07-28):
现象:电火花线切割时,只有在丝筒从左向右走的时候才有火花,而丝筒从右向左走的时候,无火花,但是有电流和电压,请教高手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怎么有电流还没有火花啊?

网友:
可能你 的 导轮要换了间隙大了 还有可能水嘴上面有水  下面没水或水浇不到钼丝上

网友:
也有可能是丝松了,还有就是水没调好

网友:
可能是丝松了,还有就是水没调好,导电块磨损了,你割多高的?什么材料

网友(2010-08-31):
导电块的固定螺丝松了,就回产生这样的现象。丝筒向一 个方向时候,导电块没有被带松,当向反方向时候,导电块被钼丝带动了,这时候,电压和电流都有的,过一 会就回提示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