镭射在割两产品间距是多少

楼主(2010-07-28):
有哪个朋友能告诉一下镭射在割两产品间距是多少呢?谢谢

网友:
差不多10mm.......................0 _( O% m0 q, z- z! ~
..

网友:
要看板厚的,一般是板厚的间距,当然板薄间距也不能太小,至少3MM吧

网友:
1MM应该都没问题的!。。。。。

网友(2011-06-22):
看板厚与喷嘴大小。一般不小于最小1.5倍板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