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 rad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2010-07-28):
图纸上标注0.04 rad是什么意思呀,请高手指点。。。。

网友:
rad指的是弧度。这是对角度的要求!
具体见:http://baike.baidu.com/view/832626.html?wtp=tt

楼主:
那意思是说弧度是0.04吗?有点不懂。

网友:
就是圆角 R0.04 啊
那么小的圆角可能是英寸的吧
呵呵  不知道对不对 、、、

楼主:
谢谢,明白了。是英制的尺寸。

网友:
是英制的倒角尺寸,大约相当于R 1mm.

网友:
rad应该是半径Radius,指倒圆角R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