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该产品如何加工合理

楼主(2010-07-28):
有一产品长129。宽126.
厚6.冷轧板。该产品要求平面不要电镀。四周电镀。
目前工艺。冲压下料。电镀,后磨平面,去除二平面电镀层。
但是该产品要求不能有一点点磁性。目前退磁不是很理想。请问各位专家了。
如何安排该产品工艺。

网友:
能不能电镀前两面各粘一层塑料保护膜再去镀?跟不锈钢薄板那种的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粘
估计边上还会进去一点的。
我们试过这个工艺了。

网友:
简单得很,磨的时候,不用电磁铁固定,改用夹具。

楼主:
让大家关注下。这个不知有没有专家,能帮我解决下。

网友:
哈哈,很好搞的的1.做卡具,2.有强力空气吸盘。我记得给别人设计的卡具,很适合你的,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将若干个工件去毛刺,两平面涂油,多个件重叠加紧,擦去多余的油,然后电镀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涂油,加塑料薄膜也可,用加板加紧,以上方法不一定行,试一下吧

楼主:
谢谢,可以试下。
有结果在来回复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