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消失模铸造涂料问题???

楼主(2010-07-28):
在生产过程中,产品在规定条件下进行烘烤,其温度为45-60度,时间为2-6小时,发现涂料表层存在“裂纹”,请问该问题是如何产生的,该如何解决???谢先!!!!

网友:
关注一下,期待熟悉此工艺的社友帮助。

楼主:
关注一下,期待熟悉此工艺的社友帮助。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的支持!!!!!!!!!!

网友(2010-09-25):
是不是烘烤要分区间温度进行,特别是升温间隔温差。从室温到40度区隔下。

网友:
第一涂层厚度问题  涂层厚度控制在2.5左右 不超过2.5为宜
第二涂料强度问题  需要改进涂料配方
第三没别的问题了

我做这行的QQ1192559502
如需帮助 请直接联系我
电话13469829562

楼主:
回复 网友B:

    涂层的厚度给我的感觉是最难控制的,浸涂方式及涂层的比重都会影响到涂层的厚度,从而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涂层厚度、透气性、涂层强度。。。。。

网友(2010-11-26):
问个问题 为什么要进行烘烤啊

网友:
温度太高,适度太低造成的,你们用什么涂料?

网友:
我觉得原因可能有这两条:
一、前两条和yzytd的一样——涂料厚度问题或强度问题;
二:补充一条,有可能烘干室升温太快,也会造成裂纹
最后,消失模烘干温度最好不要超过55°,温度高了,泡沫有可能软化。一般选用区间为45-55°。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谢谢专家的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我不是什么专家,做消失模工艺也没有太长的时间。希望能共同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