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AD画的圆变成像正多边形似的?

楼主(2010-07-28):
请教
为什么CAD画的圆不知道怎么了变成像正多边形似的?

谢谢!

网友:
精度的问题 设置一下就行 在选项里有 只是视觉上而已,打出图来是圆的

网友:
选项里把精度设置到10000,那就很圆喽

网友:
命令中输入RE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RE刷新一下就好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RE刷新一下就好了··········

网友:
重新生成RE一下啊就可以了啊!

网友:
因为圆本身就是多边形      你点试图     全部生成  就OK了

网友:
选项里把精度设置到10000或者 在视图点一下重生成
就OK 了

网友:
工具-选项-显示-显示精度,输入20000(最大值),这样就可以解决了。这是需要在建立模板时都应该做好的事情,不然到时候你就得一张张去修改,太麻烦了。

网友:
重新刷新一下就行了,视觉的问题

网友(2010-09-02):
圆本身就是多边形   输入RE 确定就可以了

网友:
刷新一下就可以喽

网友:
命令中输入RE,就OKle .hahha

网友:
但重生成之后再放大又会出现那种情况啊?

网友:
。。。。。。。。。。重生成 RE

网友:
我也学到了 呵呵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把选项里的1000改成10000,就行了,精度提高了就好了,打印完是一样的。

网友:
这是软件设计的节约内存空间的功能在起作用。精度设高了,会增加文件的容量。只要双击这个圆或点命令:“重生成”或快捷键:RE/回车,多角形就会恢复成圆形了。

网友(2010-10-05):
大家都说完了,我就路过踩下

网友:
刷新下就能解决吧

网友(2010-12-22):
把精度调高点,在从新生成以下就OK了

网友:
哈哈,都知道了,俺就不说了

网友(2011-03-24):
呵呵,我发现也是,但没在意

网友:
你可以用re刷新下就好了。

网友:
re就是重生成吗

网友:
直接就用PCCAD   里面环境自设

网友:
RE刷新一下就好了
我以前听说有一个什么参数也能影响这个
但忘了是什么

网友:
选项里把精度设置到10000或者 在视图点一下重生成

网友:
调整精度就好了
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