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尺寸不稳---请教

楼主(2010-07-28):
厂里有台数控车是安阳的广数系统,有一年多了,过了保修期,现在z向尺寸不稳,系统里面反向间隙怎么调也没用,要么越来越大,要么越来越小,都是有规律的,请教下高手,这是间隙没调好呢,还是别的,光调间隙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检查Z轴进给丝杆的轴承,平面轴承坏了。

网友:
丝杆的安装座 和轴承都需要精确调整  还有电路问题也会造成类似的故障

网友:
应该是丝杠支撑轴承的问题,拆开检修首先看是否锁紧螺母松了
如果是轴承本身坏了,更换时注意精度不能低于P5

楼主:
多谢了,准备看下轴承先

网友:
使用一年轴承很难坏,应该是锁紧螺母松了,或是支承座松掉,拆开护罩就可以检查了

网友(2010-09-12):
个人见解:如果变动尺寸很有规律,一般是电气上出的问题,务规律就是机械。我们工作中常用的排除法,如果出现问题维修电工和钳工都去,人多嘴杂,浪费时间,浪费人力

网友:
个人见解:如果变动尺寸很有规律,一般是电气上出的问题,务规律就是机械。我们工作中常用的排除法,如果出 ...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