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吹口与花板的距离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2010-07-29):
喷吹口与花板的距离是怎么确定的,靠经验还是有计算公式?

网友(2010-11-03):
靠经验吧 呵呵貌似没有公式计算

网友:
应该是凭经验 太近了 对滤袋的使用寿命影响较大;太远了清灰效果不是很理想!!

网友(2010-12-07):
觉得应该有公式,但是不知道公式是啥,坐等高人。

网友(2011-11-18):
喷吹口距花板设计依据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上的,这个计算公式是从哪本书上的,我看过的一些书上都没有见

网友(2012-09-13):
5楼的,请问你看的是哪本书

网友:
以前我定花板距离是按我选材的尺寸,估计的,看了这个验算我的,差别不是很大!偷笑

网友:
楼上正解,有公式的

网友(2013-06-24):
本人所在分组都有什么权限,什么时候能下载资料?

网友:
距离确定是有公式的,网上也可查

网友(2013-08-27):
一般是靠经验,给个经验公式供参考
9 f5 _5 y( Q5 jh=(φ-48)/0.3534 X1 S) ~& a: v! a$ X
φ为布袋直径

网友(2014-05-23):
感觉太靠近灰增大除尘器的整体阻力吧?

网友(2014-11-14):
查下除尘设计手册,上面有这个公式的,楼上正解

网友(2015-11-18):
这个东西有公式的!

网友:
该公式很好,很有用,赞一个。

网友(2022-09-05):
有公式才好,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