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断螺丝方法总结

楼主(2010-07-29):
下面有13种方法,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也可以几种方法一起用。要讲究灵活性,但愿可以匡助大家。
1、可以使用砂轮机把断丝的部位磨平,再用小钻头先钻,再逐渐改用较大的钻头,断丝就逐渐脱落,脱落之后用原来大小的丝锥重新攻一下牙,这样的长处可以不用增大孔径。

2、在断入物上焊接一铁棒,然后拧出。(缺点:a、太小的断入物无法焊接;b、对焊接技巧要求极高,轻易烧坏工件;c、焊接处轻易断,能掏出断入物的几率很小。)

3、用比断入物硬的锥状工具撬。(缺点:a、只相宜脆性断入物,将断入物敲碎,然后慢慢剔出;b、断入物太深、太小都无法掏出;c、轻易破坏原有孔。)

4、做一个比断入物直径小的六角电极,用电火花机床在断入物上加工一六角沉孔,然后用内六角扳手拧出。(缺点:a、对锈死的或卡死的断入物无用;b、对大型工件无用;c、对

太小的断入物无用;d、耗时、费事。)

5、直接用比断入物小的电极,用电火花机床打。(缺点:a、对大型工件无用,无法放入电火花机床工作台;b、耗时;c、太深时轻易积碳,打不下去。)

6、用合金钻头打(缺点:a、轻易破坏原有孔;b、对硬质断入物无用;c、合金钻头较脆易断。)

7、现在有一种用电加工原理设计制造的便携式工具机,能轻松快速将断螺丝、断丝锥钻头掏出。

8、假如螺丝不太硬,可以把端面挫平,再找出找中央点,用样冲打一小点上去,用小一点的钻头先钻,要垂直,然后用断丝掏出器反向拧出即可。

9、假如买不到断丝掏出器,就用大一点的钻头继承扩孔,在孔径接近螺丝时,有些丝会吃不住劲脱落下来了,剔除余下的丝牙,然后用丝锥重新修整就行。

10、假如螺丝断丝有露出来,或断螺丝处要求不严格,还有用手锯能够锯着,可以锯条缝,连外壳也锯,然后用平口螺丝刀卸下来。

11、假如断丝露出一定长度在外面,而且机械材料溶点又不太低,可用电焊在螺丝上面焊一个加长T型杆,这样就能从焊接的杆等闲拧出。

12、假如螺丝生锈非常严峻,用上面的方法不好处理的,建议用火烤红后加进一点润滑油,再用以上相应的方式处理。

13、经由N多努力后,螺丝固然是掏出来了,但这时孔也废了,索性就钻个更大的孔攻丝,要是原来的螺丝位置与大小有限制,也可以打更大的螺丝进去,或者直接焊死攻丝,再在大螺丝中央钻小孔攻丝。
但焊死后内部金属结构题目有时候攻丝会比较难题。

网友:
不错,总结得很全嘛!!

网友:
楼主总结的真够详细啊

网友:
还行吧,我都是用第一种的

网友:
呵呵,详细
增加一个,利用锥度反螺纹,也是对付螺钉失效的好办法

网友:
便携是工具机,什么样

网友:
谢楼主分享,另外钻攻反向螺纹也可以去除断螺丝

网友:
知识分享 谢谢 支持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总结的挺全面

网友:
收获很大,谢谢啦。。。。。。。。。。。。

网友:
不错,谢谢,总觉得挺详细

网友:
我一般情况下都 是用断罗栓取出器。呵呵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顶一下

网友:
不错的总结呀,很实用,谢楼主分享!

网友:
3、用比断入物硬的锥状工具撬。(缺点:a、只相宜脆性断入物,将断入物敲碎,然后慢慢剔出;b、断入物太深、太小都无法掏出;c、轻易破坏原有孔。)

剔螺丝,打中心孔如果打不准,会很麻烦,第三种方法,比较简单,一般情况下,能这样剔出来,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