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们单位买了一件插装式二通比例节流阀,型号---请教

楼主(2010-07-29):
最近我们单位买了一件插装式二通比例节流阀,型号为FE  16C-22/140QK4M,和原先的不一样。FE 16C-22/190LK4M.不知道140Q和190L有什么区别?应该都是流量,两个是一样的吗?谢谢各位的参与。

网友:
两者公称流量不一样,压力流量曲线特性也不一样。
Q表示是递增的,L是线性的。
如果是闭环控制,而且控制上不作任何改动的话,那么在小流量的时候反应慢,在大流量的时候可能会超调。
如果是开环,要求精度不高,就无所谓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兄弟,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请问你是干什么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