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min的刀盘上采用什么材质的刀头合适?

楼主(2010-07-29):
我设计了了一台专机第一道序是把外径60mm壁厚12.5mm的无缝管按定长切断,时间每刀6秒我采用在刀盘上焊接10-12个t15的切刀刀头,刀盘3000/min。问题是刀头磨损严重切不了多少就失效了,请问各位专家我采用何种材质的刀头能切2000次内不重磨。

网友:
刀盘直径有多大呢?切什么材料?是刀转的吗?前后角度是如何安排的?刃倾角呢?

楼主:
回复阻击手:刀盘直径180mm,镶刀头的部位的厚度3mm,刀盘中间是凸起的凸起部分的直径150mm厚度20mm,刀头焊接在刀盘上刀盘是旋转的3000/min,切削材质是45#钢的无缝管,刀的角度基本按切刀的角度安排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虾,估计楼主不是干加工这行的,加工钢转速搞到了至少400米,这种刀我没有见过。
现在的材料,将转速降下来,降到100到200转试一下。

楼主:
回复4楼,机加工我是门外汉所以上这请教,一开始我买的是意大利的圆锯片被告知转度限制在100/min。这样的速度效率太低,按4楼您的说法像我这样的转速没有这样的刀头能适应,郁闷了。

网友:
焊接刀体`需要按照传统工序达到36小时恒温冷却`是最好了 ``还有个问题```把刀片换成YW2也许能比你那个强点点`换成YS8也许就能还要强点点``换成肯纳的MC682钨钢可能还要好点点``所以说`刀片的使用寿命是跟刀片的本身经济价值`而来的``价格越贵的`(加工刀具用硬质合金)`耐温性`耐磨性`跟耐冲击性就越高````相对在某些方面``他的寿命就越长``如果选用山特维克的RX8U系列的我估计切个6千件问题都不大`

网友:
估计你是设计成功了吧!
现在还没有这么高参数的合金刀,也许某些CBN铣刀的材质可以到400米。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你刀具设计应该是刀进给后管旋转,如果就是追求效率6S一件,你可以尝试两把刀或者三把刀同时工作,六秒一件应该能达到。但转速一定要降下来

楼主:
首先感谢6楼的指点迷津,我会按你的建议进行试验。回复7楼8楼二位,我设计的刀盘是旋转的刚开始时也没敢用高速,但效率太低也容易碎刀提高转速以后反而不碎刀了,在短时间内切削速度很快,时间稍微一长刀具就磨损了。

网友:
回复  同益机电

    看你刀具设计应该是刀进给后管旋转,如果就是追求效率6S一件,你可以尝试两把刀或 ...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是这样的意思吧?
是焊接了12把刀 ,刀具旋转呀。

网友:
太牛b了,线速度1600米/分钟,这是什么概念?别说钢件了,就是加工铝合金也不太容易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