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仪器难吗?资金有限,想从仿制开始

楼主(2010-07-29):
如题,

仪器大概就是0。5立方米,内部有一些光路检测系统和气体流路系统。

仪器工作原理和应用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的意思是买一个实物过来,机械设计工程师,可以根据实物图画出相应的图纸吗?然后在根据画出的图纸到工厂去加工。具体加工的部件也就是10左右也不多。

请问在座的高手,这个问题可行吗?难吗?

谢谢!

因为资金问题,所以想从仿制开始,在做自己的研发,老外的仪器太贵了。

网友:
仿造仪器应该不是这么简单的吧?仪表机箱结构设计仿造比较简单,不过里面技术含量最高的应该是传感器和芯片,
国内根本没有能力制造,如果是单片机或CPLD数字可编程芯片编程的话应该都没什么问题,传感器和AD采样主要是精度和速度,这些是山寨不了的。

楼主:
有你的话我就心里有些底了。
目前来说,仪器的精度会有一些损失,但是常规的使用没有问题。
传感器也都是作为一个整的配件直接购买的,问题不大的。
采样的频率是有最低规定限制的,一般的国产仪器也可以做到的。

谢谢!

网友:
难度应该在机箱内部吧,有些芯片需要编制程序,不是买来就可以用的

网友:
吃透原理,关键部件买好的

网友:
细心加耐心,同时祈祷少出错!

网友:
从仿制开始,是捷径。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机械工程师画图没问题,东西都摆在那了。但是加工出来能不能工作,即使有经验的人,没做过也不敢打包票。

网友:
画图加工肯定没问题/
问题是核心东西.

网友:
'内部有一些光路检测系统和气体流路系统'似乎是成像检测剔除系统。难点在图像处理,就是测得像与标准像对比,不符为次品用气体剔除。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