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链轮传动,有更好的配合安装么?

楼主(2010-07-29):
装配链轮传动---轴---链轮--轴承座-- 分享分享
大家看看如果有更好的配合安装,请明示  。以下是个人设计的尺寸 ,大家看看那里改下更好 。

万谢!新手可以参考下安装设计。

Z轴-1.dwg

L链轮-asm.dwg

楼主:
现在 我的齿轮跟轴承之间是5mm距离(考虑拆卸) 大家认为这个齿轮更大好不好 我个人认为5mm够了高手请弹。下·

楼主:
支持高手说下意见
支持高手说下意见

网友A:
你链轮放在轴承里面为什么不放在外面啊。这样装配的时候要拆链条的。

网友:
乱说几句,
我只看了后面那个图,前面的没看,

关于链轮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如果是我设计,在链轮和轴承之间会再加一个轴环。另外,我不会采用阶梯轴的结构,而是采用调整轴环的形式,就算阶梯轴出现加工问题,也可由调整轴环加以解决·减小加工成本,降低装配风险。见附图黄色部分,这样的话,买来的棒料只需要粗车一刀和铣个键槽,磨两端轴承安装位,再加两个轴环就好,不用再在整个棒料上面一刀一刀车阶梯。。。。。

说到底还是减少长轴的走刀量,下面方案只是示意,尺寸自己调,。

楼主:
谢谢各位的高见借鉴 了

网友:
建议不要用台阶定死链轮的轴向移动,装配的一般都先不装链条,等装链条的时候,需要调整轴向位置

网友:
链轮、轴、轴承的选择是很成熟的技术,包括考虑拆卸用的卡圈等东西。
最好的老师是手册

网友:
议不要用台阶定死链轮的轴向移动,装配的一般都先不装链条,等装链条的时候,需要调整轴向位置

网友:
1,两个轴承之间最好不要用台阶轴,装配时有误差不好解决(可以加轴环)。
2,齿轮最好放在外面,便于装配维修。
3,5MM相对装配和维修,有些太少。

楼主:
你链轮放在轴承里面为什么不放在外面啊。这样装配的时候要拆链条的。
引用 网友B:

   如你所说我拆轴承座的话那么链条也拆?

网友:
正好在搞这个链轮方面的设计,谢谢各位大侠的见解!

网友:
按示意图,链轮安装位置的确不太合理,应该将轮装载轴承外侧,以避免中段旋转稳定性的影响。

网友(2011-05-05):
不错  可是看起来有点简单 能承重多大了

网友(2012-05-01):
同样进来学习,学到很多东西,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链轮放在轴承里面为什么不放在外面啊。这样装配的时候要拆链条的。

是啊

网友(2012-12-11):
学习学习,正在进行这方面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