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显铣上加工,找不到坐标,怎么计算?

楼主(2010-07-29):
找不到坐标,怎么计算的啊,大家帮帮忙吧

这是我师傅给我的零件图,叫我车完然后在数显上打点,他又不讲怎么找点,我估计他也不会。

网友:
计算出15,30°的长度。

网友:
这个应该不复杂吧?勾股定理?

网友:
两孔与外圆中心是不是在同一直线上,如是可按三角函数计算出尺寸

网友:
用三角函数计算,30度线上的点大概距圆心17.3205吧

网友:
数显上就可以定分度圆的吧!

网友:
这个图有一个定解,一个无解。因为少了条中心延长线。
1、7MM孔和上面的孔同角度,这样的话计算很简单了,初中数学题,坐标看你设置了。
2、如果圆孔的角度不确定,这个题目则无解,是一条轨迹线。

楼主:
抱歉,多画了一个没有15,就是两个控中心距离是30

网友:
回复 网友A:

    30的分度圆,很好钻的.不用计算吧.

网友:
根据这个零件的用途来看,不用计算。

楼主:
那你们告诉我怎么做啊!!!!!!!!!!!!!!!!!

网友:
无语中,图纸有误,即便无误,也应该是轻松加自由的把基点搞定。

楼主,恕我直言,你可能连数控铣都没干明白,就不要说你师傅了。

网友:
先找划线钳工给划好线,再用数显镗床把定位孔钻好

网友:
这个图纸的表达 真的很够不清楚的

网友:
这个图纸的表达真的很??????????????????

网友:
先找正以中心点定坐标为零 然后用勾股定理算出第一个孔具体坐标 另一个孔坐标跟第一个正好相反

网友:
到了私人小企业,你就知道数显铣床能干些什么了
连镗三两丝的内孔也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