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等分切槽,线切割效率太低,有何高效率方法?

楼主(2010-07-29):
工件外径100mm,内径80mm,高度80mm,要在内孔切40等分0.5mm宽5mm深的槽。
线切割效率太低,请教高人有何高效率的加工方法?

网友:
如果数量大,可考虑订做棒拉刀加工,枪膛线、炮膛线都是拉刀拉出来的,拉80mm长的短管线,那效率是很高的。如数量不大,用线切割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用拉床,定做拉刀加工

网友:
如是通孔可用拉床加工,订做拉刀

楼主:
槽的宽的宽度只有0.5mm而深度有5mm,拉刀很容易打刀。

网友:
静等高手。我是建议用砂轮磨,不知道有没有0.5的砂轮片。这么大的孔结构应该放得下

网友:
除了线切割,其他还真想不出

网友:
哦,我没注意槽宽只有0.5mm,还真想不出其它方法。

楼主:
真的没有好的方法吗???

网友:
槽太窄了吧,而且深度5mm,线切割是最好的方法了

网友:
不大好加工只有用线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