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底部有顶尖孔,就是车的螺纹?

楼主(2010-07-29):
如题,如图。
看到顶尖孔,是不是就可以断定螺纹是车出来的呢?

网友:
不一定,这不能就说明带顶尖孔的螺栓,螺纹就是车出来的。有的螺栓为了取得较高的表面强度和精度,会采取滚压加工螺纹。滚压加工螺纹时要先精车外圆,由于对滚前直径的精度要求很高,为了保证车外圆的精度,也需要打顶尖孔。

网友:
六角车的话经典 学习 支持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学习了。  我们用的大螺栓基本是滚轧螺纹的。只是头一次见到别家的有顶尖孔,所以想了解一下。

网友:
学习了,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