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同规格无缝钢管的耐压等级是多少?

楼主(2010-07-29):
请教 如题!!
现在一干油润滑系统的项目上用316L的无缝钢管!
由于没有找到相关的数据或标准来肯定其选用的管子耐压等级!
系统压力为250BAR或者315BAR;流量108ML/MIN;
直径D28的管子,不同壁厚的的耐压等级是多少?
直径D25的管子,不同壁厚的的耐压等级是多少?
直径D12的管子,不同壁厚的的耐压等级是多少?

找了半天,没有相关的!有规格的没有耐压等级!

楼主:
已经找到PARKER的纸版样本了!找了两三天了!
上面有详细的计算公式!!!
老外的样本是比较详细啊!!

钢管的耐压计算:
静态应力计算:
P=20.K.s.C/S.da  (BAR)
动态应力计算:
P=20.K.s.C/S(da+s+c)(BAR)

静态的材料特性值K=235N/MM2  (2上标)
动态的材料特性值K=226N/MM2  (2上标)
壁厚s(mm)
钢管外径da(mm)
腐蚀安全系数C=0.8(适用钢管外径4和5MM)
                  C=0.85(适用钢管外径6和8MM)
                  C=0.9(适用钢管外径大于8MM)

依据的标准为 DIN 2413第一章和第三章(PARKER的原话)

貌似没有找到第二个公式中的小c的含义!暂时我用不到了!哪位网友知道补充下!!

网友:
建议看看
SH 3059-2001《石油化工管道设计器材选用通则》
不要只看到样本(伺服电机这种非标的没有办法),国标这方面的资料也不少,DIN是德国标准
ASME也有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