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里面没有design library?

楼主(2010-07-29):
2010破解版就没有SolidWorks design library吗?
我找了很久 连 SolidWorks date里面也没有啊
我在画钣金 要成型工具啊 各位大虾帮帮忙啊

楼主:
里面没有画钣金的forming tools 悲剧啊

网友:
有的。点开绘图区右边试一试。不过详细钣金的肯定会失望。找插件吧。

游客

网友(2012-07-14):
是啊

楼主(2010-07-30):
大虾啊  英雄啊 有插件的话 你也帮忙发一个啊 。。。。
不然靠手工纯来拉伸,,很无语的

楼主:
大虾啊  英雄啊 有插件的话 你也帮忙发一个啊 。。。。
不然靠手工纯来拉伸,,很无语的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我很无耐的地方啊~ 就是这样啊

网友:
重装软件试一试。你的右边是残废的。。。当然也可以自己添加。比如: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SolidWorks\SolidWorks 2010\Design Library
我的是这样。但sw安装文件下面应该也有。

另外。看图片,钣金不是这样的吧,你这否是拉伸切除的结构。sw自带钣金教程的。

至于插件。谷歌“solidworks 钣金插件”即可。

楼主:
钣金也不是全是钣金, 最主要是算钣金的法兰。。。
我下的是破解版的!~  重装有用吗》?

楼主:
还有 你说的这个地址 ,我的SolidWorks里面根本就没有。。。

网友:
这个东西是可以有的 也是肯定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悲剧的是我找遍了我的电脑,都没有啊~
我的只是破解版,确实没有。。。

网友:
自己下载一个,添加到安装目录下

网友(2010-10-23):
你安装的时候可能有问题,最好安装按最大化安装。或者是你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2011-05-20):
我的也没有。现在急着用怎么办?自建连成型工具的文件格式都忘记了。期盼帮忙天使出现啊!

网友:
我也找钣金插件啊

网友:
真的,真的,真的是没有啊

网友:
插件里没有,那你就得自己从网上找了。

网友(2011-11-16):
在"我的电脑"里面搜索"design library"文件夹,找到后,再在"设计库“”里单击“添加文件位置”,把刚才找到的"design library"文件夹添加即可

网友:
就用6楼的路径去找肯定找到,去以前也遇到过,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SolidWorks\SolidWorks 2010\Design Library
自己添加一下就行。

网友:
这个有的 我找到了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SolidWorks\SolidWorks 2010\Design Library

网友:
先选添加到库,然后 点选路径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SolidWorks\SolidWorks 2010\Design Library
就可以了。

网友(2014-06-09):
找个装有solidworks2008的人,可以找到design library 这个文件夹,拷贝下就好了

网友:
其实只要自己添加下就好了,2011里面自带有的,在c盘programdata\solidworks2011里面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