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回油加调速阀,会不会有液压冲击?

楼主(2010-07-29):
液压马达的回油上加了调速阀
马达换向阀的中位机能是H型的
液压马达驱动的装置有很大的惯性

请教:在换向阀到中位的时候,液压马达会不会有很大的冲击?

还有节流阀一般是加在进油上还是加在回油上?
为什么?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主如果上一张图,我想回答会踊跃一些,搞张原理图就行

网友:
申明非高手。

从停止到启动有冲击。因为工作机构停止时回油腔的油液已流回油箱,没有油液起缓冲作用。制动时油口互通,故制动较O型平稳,但不能完全保证活塞处于停止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