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方模切出来的效果---请教

楼主(2010-07-29):
为什么数控冲床 所有的长方模切出来的效果 ,都是一边好的一边毛刺大? 机器是扬力T30, 模具是新的。

网友:
要么是上下模间隙不匀,刀架问题?或是模具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凸模与凹模的磨损情况或磨具设计是否有缺陷,更换或改进。检验一下工件材料是否过脆、过软,可以适当进行热处理改进材料加工性能

网友:
行业内叫模具踩偏,以下几种情况均会导致
模具自身因素:
1.上模导销磨损出现模具转动角度间隙
2.下模间隙选错(铁板一般为板厚的0.18倍,铝板视情况小些)
3.刀口钝
机床因素:
旋转工位上下模旋转不同步出现角度间隙
正因为切边刀为机床使用最大的刀具,你才会发现单边明显,其实小圆刀也一样只是你未发现
建议:
1.同一个工位轮流装多套刀具实验比对,确定是工位还是该刀具有问题
2.如是刀具先更换销子再试不行再报废(一般刀具首次使用无问题即可排除为刀具设计问题),如是机床问题转盘刀库需校正再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呵呵

网友:
我是手上做多家数控冲床的磨具   怎么说呢 你的情况排除一切如是磨具的问题那就不好说了 首先你先要看在那里购买的磨具一般大厂有实力的他的要求也不一样 我深有感触  检疫这块特严格  一般个体小厂  那就没法说了做出来的货 大多都下等品 (也有好的 不过很少)   个体都是出现问题就放大间隙 只要好运动就ok了  还有就是 工艺处理尤其是热处理这块和选材  这块会不按规矩走   检查磨具的办法很简单 刀口间隙你可以看的出来 再者就是上摸和导套的配合间隙正规大厂出来的是紧配合如活塞一样 小厂的那不可恭维了 还有现在为了降低成本  上摸的直线度  处理的不好  不垂直   自己检查一下吧

网友:
看看你的上下刀盘的同心度是不是有偏差

网友(2013-08-27):
国产设备就是这样,4楼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