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滚齿机上安装伺服电机,可加工圆弧圆柱齿轮吗?

楼主(2010-07-29):
我的想法是,在普通滚齿机上安装个伺服电机,能够加工圆弧圆柱齿轮。各位社友,看我的想法是否可行?

网友:
这个真不晓得的哦~~~~~~~~

网友:
滚齿机改装成数控只能加工直齿的锥齿轮。弧齿轮没有听说过。弧齿轮是由专用的机床弧齿铣加工的。

楼主:
圆弧圆柱齿轮,这个你看下图片,我觉得应该可以的,普通的滚齿机,弄出圆弧都靠工人用手来赶圆,费劲啊,而且效率不高,一天就弄一个半。我像加个伺服电机,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了,但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新问题?

网友:
LZ说的是鼓形齿吗?。。。。。。。

网友(2010-09-20):
这个问题太专业,最好实际试一下。

网友:
滚齿机改装成数控只能加工直齿的锥齿轮

网友:
我这边广州本田要求加工鼓形同步带轮,无设备能做,放弃了

网友:
2个伺服

寻找校友  |  同城好友  |  社友中心  |  寻找合作  |  招聘求职  |

网友(2019-05-15):
我见过,原滚刀位置装工件,铣床用飞刀盘装在原工作台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