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里能模仿链轮和链条的机械仿真运动吗?

楼主(2010-07-29):
求教在proe里能模仿链轮和链条的机械仿真运动吗
那位大侠知道的话可否指教一下

网友:
任何软件做链条的仿真都是吃力不讨好的,所需要的机器资源很大,你不仿真链条链轮也在那好好的转着。要是做演示动画,我就闭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指教
    我就是想知道一下这个是怎么做的
可能在其它地方能用到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弟,你要是搞机械设计,我劝你还是放弃为好。你去看好了,逛遍所有机械类论坛,能做这个的人我估计不会超过一只手。一个是太难了,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意义,动起来了又怎么样,光是看看的话,可以叫你老板花钱请一个专门做动画的,保证叫你傻眼。

如果你非要试一下的话,可以用SW试试,Proe的话我几年不用了,以前破衣是没有柔性装配的,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你应该比我清楚,但SW有柔性配,你可以把滚子链一节一节装配起来,只能一个一个装,因为你要仿真,有多少节就装多少节,设置成柔性,你自己摆摆看能不能动,我只会这些了,也没试过。再有,花个几天,把位置全摆好,截屏下来,串成动画,估计你受不了,呵呵。还有把每个滚子的运动方程写出来,让他们自己按着方程曲线走,一按开始键,一个个跑的欢,你机器行不行?

一般我做带轮或链轮,为显示需要,就花一条线或带,轮子转转就可以了,要问我怎么没看到链条转啊,隔壁自行车库,随便哪辆,手摇脚踏板几圈即可。有时间,看看现场,摸摸链子猜猜是几号比较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真幽默
小弟虚心受教了

网友(2010-12-09):
我也想做链条的仿真运动,就是想挑战一下,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2015-08-02):
proe可以做链条传动仿真的,我曾经做过。
1、链接用销钉机构连接,链接数目根据两链轮的实际情况计算出来
2、画出链条的运行轨迹线,链节上所有的销轴与轨迹线分别用槽机构连接
3、链条上滚子部分与链轮链齿间的弧面以可分离凸轮机构连接,两个链轮都要连接
接下来设置好电机就可以仿真了
这个仿真真心做起来没意义,绝对考验电脑配置的极限,实在有兴趣的话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