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宇龙仿真中怎么不可以用宏程序啊

楼主(2010-07-29):
在宇龙仿真中怎么不可以用宏程序啊,同一程序在斯沃上可以仿真,但宇龙的法那克机床上就提示“#4单节中没有地址”不知是什么意思?同样在斯沃软件中可以仿真的车床程序搬到宇龙仿真同一系统的车床就不行了?

网友:
我用过宇龙V3.8,里面运行不了宏程序,不知道其他更高版本里面能不能用
    还是用斯沃的吧,也蛮好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