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同时磨削4mm孔和18.4外圆的机床,有吗?

楼主(2010-07-29):
如图,由于对于这个组件的4mm内孔和18.4mm的外圆有较高的同轴度要求,所以把这两个零件留一定的余量,以0.02mm的过盈量压配,然后作为一个整体一次装夹来磨出内孔和外圆。有没有常用的设备可以达到我的要求?如果没有,请问有没有好的方法来保证这个同轴度?期待大家的建议和解答。谢谢

楼主:
现在坛子很火,我的帖子很快就沉下去了呵呵。顶一下
今天早上又想了一下,如果先把内孔磨出,再用芯棒以内孔为基准磨外圆,就是不知道这样同轴度咋样。另外这个内孔是用来做一个导杆的套,不知道用绗磨加工内孔,刀纹的方向会不会减小两者的摩擦系数。这是我拍脑袋想的,等待大侠指正。希望大家踊跃发言。谢谢

网友:
我不太懂加工,就帮你顶一下吧,希望大虾们能回答,顺便我也学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流泪感谢呵呵

网友:
光洁度要求高不?不高用数控车,一次夹装车成!

网友:
用CNC 数控外圆磨,见过哈廷的  一个头加上有 2个外磨砂轮1个直进 一个斜进,另外还有个内圆磨的主轴

一次装夹肯定能做出,但是代价很高,楼主舍得这样投资吗?

网友:
请问组件的材料各是什么,同心度是否只要求前面这一段,另外里面的那个小组件厚度是多少?

网友:
楼主所说零件,可以用轴承行业使用的内外圆磨床解决。
一台这样的台式精密磨床,价格不到3万元。

网友:
最近做了一批零件,外径157,同轴度要求0.002,作出来合格。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特别谢谢“害怕伏枥”大侠的回复 我会找一下您推荐的机床
下边回答大家的问题:
里边的小轴套厚度为单边1.3mm,材料为QSn6.5-0.1锡青铜,外边的零件材料为电工纯铁DT4C
内孔的粗糙度为Ra0.8μm     外圆的粗糙度要求为Ra0.8μm 总之最好可以磨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