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修磨剃刀外圆公式

楼主(2010-07-29):
求修磨剃刀外圆公式,请各位指点,谢谢!
邮箱:cg1983t@163.com
电话:13667614425
QQ:153134601

网友:
请问您是用那个公司的剃齿刀具。

网友:
剃齿刀经修磨以后,齿顶发尖,得修磨外圆,最实用的办法就是拿到车间,找一个待剃齿的齿轮,把齿轮与剃刀的刀齿相啮合,因为刀子与齿轮是共轭关系,只要在光线好的地方或对着灯光看,剃刀的齿顶与齿轮的齿根之间的间隙,如果剃齿刀齿顶发尖到一定程度时,会顶到齿轮的齿根,这就要修磨剃刀外圆了,做一条长度80~100的芯轴,芯轴的外圆与剃齿刀的内孔相配合,而且芯轴最好能做成小锥度的,使得剃刀套上去紧配合。一定要在木板上打紧。将外圆磨床头架转速调到最慢。一点一点的进刀修磨。边修边用齿轮帖到刀齿上相啮合,保证剃齿刀的齿顶与齿轮的齿根之间的距离为0.2~0.3mm,注意一次不能磨得太多,磨太多的话,剃刀的外圆变小,齿顶变宽,这样剃出来的齿轮齿根有台阶。

楼主:
谢谢杨老师的回答,我们一般在开发的时候全部采用台湾的滚刀和剃刀,一家生产的更能保证齿形,在量产后,滚刀在韩国买(把台湾的图纸发到韩国去),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