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加工尺寸不稳定---请教

楼主(2010-07-30):
各位大侠:请教一个关于外圆磨在加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望各位指导!
    M1332D外圆磨在加工外圆时手动进刀,首件尺寸到达要求后,第二件进到尺寸时可能比原来的尺寸小或者大,但下一件又可能符合要求,一直不稳定,比较烦人,定不住尺寸。是什么原因导致?有解决的方法吗?各位有劳!

网友:
出现问题是一下子就出现的还是慢慢出现的?这里要说清楚一点。一般这种问题是出现在砂轮架这一块上,如丝杠定位机构、砂轮架下方的垫板磨损不平、滚珠磨损,垫板下方的丝杠座松动等。

网友:
手动进刀,一是用力不稳,另一是眼盯刻度不精确,容易引起砂轮到位的不同,而产生误差。手工操作的床子,即使用上定位,也难保证每件活都能磨到同一尺寸,那就只有凭人的操作技能了,有句成语叫心想事成,当你想让砂轮到什么位置,手就能在砂轮到那个位置时停住,那你就不会再出现当前的情况了。

网友:
或者牺牲一下效率,提前测量一次再最终微量进给

网友(2010-11-18):
有没加工的工件长短不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