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新研发的一台2D影像测量仪,求大伙意见及完善方案

楼主(2010-07-30):
我公司最新自主研发了一台基于机器视觉原理的2D影像测量仪,它是一款全功能的、非接触式的剖面测量和检测系统,可以让用户立即且可以同时测量一个多层面的一部分。系统目前的主要功能及特点有:
1、被测零件任意几何数据的静态测量(如直径、圆弧、角度、齿轮数等);
2、批量零件的实时快速测量和检测;
3、强大的函数库功能,可以根据需要自定义输出内容;
4、局部特征对比,可以根据图像自动调整位置;
5、测量精度高,可达到0.001MM;
6、人性化的操作界面;
7、同一零件只需要设置一次,保存后可反复使用;
8、图像界面可直接导入CAD中,成为完整的工程图;
9、测量数据在后台可生成EXCEL表格,便于数据的分析;
10、可设置误差范围,自动检测零件是否合格;
11、提供各类夹具,适用于各种类型的零件

    现在产品样机已经完成,正在对系统进行最后的稳定性测试和完善,争取在8月份能够开始投放市场。

    目前市场上也有一类2D影像测量仪,其原理是由光学显微镜对待测物体进行高倍率光学放大成像,经过CCD摄像系统将放大后的物体影像送入计算机后,检测各种复杂工件的轮廓和表面形状尺寸、角度及位置,需要手动调节X轴、Y轴行距及光学对焦。该产品与我公司产品原理不同,但市场有一定重合。现在想问一下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使用过这类影像测量仪,觉得它有什么缺陷或者使用不方便的地方。同时也希望大家根据自己的使用经验及需求,提出对我公司产品的要求,可以是功能上的增加,也可以是便携性的完善。

    目前我们产品还在完善阶段,希望能够听到一线工程师们的宝贵意见,我们会根据你们的意见,努力开发出合适、实用、高效的新产品。

网友:
不是在做广告的吧

大概看了说明,既然是影像测量仪,是不是靠投影来识别,这样就只能看清零件的外轮廓了,使用时还是有些局限性。

楼主:
你可以认为是广告  但我觉得我希望是共同探讨和听到的是大家的意见

该产品的原理是利用稳定的LED平行光源瞄准待测物体,这个检测的图像会被一个非常具体的圆心光学透镜捕捉到,从而显示一个完美的单色的被检测部分的基本情况,这部分剖面可以通过一个专门设计的摄像系统数字化捕获,转换计算机软件上,软件根据不同的算法,分析得出的图像的测量数据,根据用户的需要进行输出。

你说的只能测量零件的外轮廓,确实是这样,我们针对的零件也是需要外轮廓测量的零件。当然,如果需要检测内部结构的,我们可以通过光反射的原理来获得成像,但精度没办法达到这么高。

欢迎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
楼主贵公司产品对实验室振动环境有什么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实验室环境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
回复  easylife

    对实验室环境没有特殊要求
引用 网友B:

振动大肯定对测量精度有影响吧,有允许振动的大体指标么?

网友:
呵呵,这仪器肯定对环境有要求,精度越高,要求越高,保养要求也高,关键是振动,灰尘,磨损等都有影响

网友:
做这个测量是不是还需要一些辅助装置(图中没见到),譬如说夹紧装置,安装姿态测量装置(姿态稍微有些变化会把0.001mm的精度淹没掉,仪器要能在客户关心的位置进行测量)。此外因为没有运动平台,能测量工件的大小也应作为一项指标加以说明。

网友:
精度0.001,我喜欢,如果真实,我先用。至少比绝大多数进口品牌的传统产品强多了

网友:
价格??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我看到的只是把立式的改成卧式的了,然后更新的技术参数没看到,还要观察观察

网友:
首先你要对你的产品使用范围有个定义, 不是说任何东西来测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材料在光学上的成像是不一样的。 要有针对性才能定好光源。

楼主:
恩,谢谢各位的宝贵意见,关于稳定性、精度和使用定义等,我们都在继续完善中,这几天我们的技术人员在继续进行着修改。至于楼上有朋友问起的价格问题,因为还没有最后成型和投放市场,所以暂时还不好说,根据成本来计算的话,售价应该在6-8万左右。当然也可能推出高中低不同的配置。

另外,大家也可以提提希望能够实现什么功能,讨论使用现有仪器测量什么数据比较麻烦等。尽量开放式一点,如果能够实现又不怎么增加成本的话,我们会在现阶段进行改进。

网友:
立式的也就3、4万而已,有点贵古。我们买了台立式的,珠海产的,稳定性还可以,就是重复性比较差,轮廓用眼睛看还是有比较的误差。

楼主:
关于精度的问题,我们进行的大量的测验。一般的测量仪只能达到5微米精度1,因为它们有运动部件,控制运动的光栅尺的精度目前最高是5微米左右。我们的方法是一次拍照,没有运动部分,从而精度受限于相机的像素和算法。软件内部把一个像素分成了100份进行亚像素计算,精度可以稳定在像素的20分之一左右。这一点很容易证实,你只需要重复测量同一个尺寸,看多次测量的结果分布就可以了。这里说的精度都是相对精度,也就是重复精度。绝对精度在此基础上还依赖于校准的精度(标定),即,给一个标准长度(物体),
这个标准的精度能达到多少?目前,长度标准一般能达到2微米。也就是说,咱们系统的精度受限于绝对精度,能达到2微米,重复精度能到1微米。一般的系统受限于重复精度,只能到5微米。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价格方面暂时还没有定。我们产品通过简单的结构调整,可以把卧式很快转为立式,有机会我可以上图片。另外,采用多夹具台设计,可以制作出各种特殊夹具,适合各类零件的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谢谢的你的关注。关于立式和卧式的问题,不是产品的主要区别,我们的产品也可以变成立式。我觉得我们的产品与现有的影像测量仪在原理上存在不同。我希望是在继承和保留现有影像测量仪的优点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目前我们主要想做好2点:第一,是更高的精度,这在上面的回复中有论述。第二,是更加快捷和人性化的操作方式,尤其是针对批量零件,希望能进一步提高效率。

    关于你的说的技术指标,我们在产品完善后会相应的推出。

    现在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给我更多的意见,尤其是一线的使用者。各方面的建议和质问都可以,包括功能的完善、售后的注意、价格的策略等等。所有的意见和建议我都会虚心接受,希望能够把产品做好。

    也希望和大家多交流沟通。

网友:
第一,市场上主要是立式的,你们卧式的,这个就是特点,也就是市场销售的卖点,
      结果你自己就说不是产品的区别
      立式的很大问题在于工作台面为玻璃,承重不能太大,卧式就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卖点

第二,你所谓的:我们的方法是一次拍照,没有运动部分 。
      我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其他品牌的通过ccd范围,然后通过运动部件扩大了测量范围,
      你们的只能测量ccd范围内的。
      如果这个是你们精度来更高的话,其实是兜了一大圈,跟原来的一样

第三,更加快捷,人性化,批量效率,
       对不起,我没看出来

网友:
二次元在国内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产业链,
通用性的机会和利润不会太大,当然量还是可以保证的
细分市场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量可能小点

网友(2012-10-01):
我们也是做影像测量仪的!

网友:
你可以增加设计专门的齿轮测绘程序,螺纹牙型测绘程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