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已经点了草图显示,却无法一直处于显示状态?

楼主(2010-07-30):
为什么我已经点了草图显示,却无法让已有的草图一直处于显示状态,一定要选择到这个草图才能看见,是不是可以设置为一直可见?

网友:
1、看看草图是不是隐藏的状态,如果不是则
2、将视图里的草图选项选中,比较简单就不给你截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你应该是把草图隐藏了 你单击草图 然后左击显示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隐藏,只是没的选中视图中的草图一项

网友:
首先选中视图下拉菜单中的草图选项,再右键点击看下,保证你需要显示的草图是显示的即可了。

网友(2010-10-22):
看看草图是否隐藏了,一般都是这个情况。其他的也比较好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网友:
不会把视图菜单里的隐藏所有选项给选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