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公差能保证吗?

楼主(2010-07-30):
有个转轴产品,长度是100,外径是5,是一个光轴,外径公差保证在0.005以内,如果用一般的磨床加工,能保证吗,还有圆度在0.002以内.

网友:
一般的磨床是保不了的,我们用的是北京的精密外圆磨床

网友:
= =这么精 怎么量捏。。。?

网友:
估计批量不小,用精密磨床了,工艺要安排好。

楼主:
谢谢,就一光轴,没有多少钱可以挣

网友:
主要是太细长了,变形厉害。好磨工能做,要想办法消除变形,手上要有功夫才行的。
5 g% V8 w: E: D  S至于公差和圆度,普通磨床精度就够了。0 J% {3 g5 o  U
这工件和扭杆类似,有磨的,有直接用走心机一次加工完,带背主轴,拉着车,基本没变形的。

网友:
太细长有难度。不过更重要的是干啥要如此?外径公差圆度是为保证配合的性质,一个转轴也就是间隙配合有此必要?有必要这么长而高精?高的精度必需有足够的刚度为前提这么细长刚度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