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零下50°的密封件,选择哪家的比较好

楼主(2010-07-30):
零下50度的密封件,选择哪家的比较好

网友:
特瑞堡(宝色霞板)的吧!
以前做个一个钻机上用的缸,要求长期在-40℃环境下工作(钻机在俄罗斯使用)!

网友:
我们

四氟的还是硅橡胶的不是太明白。。。。。。。。。。。。我们这有个华诚密封专业做低温密封。

网友:
估计要用氟橡胶的密封件才可以

网友:
低温最好的密封是金属密封,如铜或铝的密封垫片,氟塑料在低温下不是太好。

楼主(2010-09-14):
谢谢各位,呵呵,大家说的我都知道了

网友:
低温的丁腈和聚氨酯都有,找家供货可靠的就行,-40是个坎,-50才叫低温,氟橡胶只有极少可用于低温,都是军品级的,硅橡胶做动密封不合适很少用。想用哪家看出多少银子了。

网友:
优泰科密封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耐低温聚氨酯(LTPU),最低应用温度可达-55°C

网友:
氟橡胶能耐高温,低温下不行。